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06-11-09):
请问直流电机启动是怎样一个过程?
  电容是怎样工作的?谢了!

网友A:
直流电机有电容启动吗??????????你的电机是那个国家产的!!!!!

网友B:
“直流电机有电容启动吗?”
也许有吧,反正我做实验的时候,就是串一个电位器来调速,在低速的时候要启动,就需要在电阻上跨一个电容。

网友C:
看一下<<电机拖动>>,可能会找到你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