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锡是含铅多亮还是含铅少亮?

楼主(2006-11-09):
焊锡是含铅多亮还是含铅少亮?

楼主(2007-08-03):
是含铅多亮吧,
想想铅笔的铅

网友A:
是含锡多亮,铅很容易氧化的。铅熔点低,它们的合金熔点更低。

网友B:
含铅多的焊锡亮些,结构强度也高,但是不环保,所以现在提倡无铅焊锡。

网友C:
含铅多的锡硬度高,含铅少的锡柔软,但是亮度相对较高.
咱们一般使用的都是63锡90锡和无铅锡.

网友D:
含锡多,这次检修用了两种焊锡丝,明显不同,焊锡含锡量高的很好用,焊点漂亮,含铅多的融化快,不容易挂

网友E:
锡比铅贵啊,铅多了就不好了

网友F:
酸钥匙的想法真是奇怪!

网友C:
无铅锡焊完的件焊点明显比较光亮.

网友G:
下面引用由www.gkzl.com在 2006-11-9 16:16:00 发表的内容:
  当然是少亮
--------------------------------------------------------------------------------------------
ding

网友H:
呵呵.铅多了发乌嘛.

网友C:
看来铅多发乌这是公认的事实了.

楼主:
首先,我觉得焊锡必须含铅,
否则发软用起来不方便,
但是含多了,焊起来就不是很好用。
我问清楚这个问题,
不就能分辨焊锡的好坏,
省的被人忽悠了么?
呵呵,
谢谢大家。

网友I:
我觉得是少亮,因为铅本身发乌,多了自然就不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