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通讯电缆的奇特问题!先看再请教解决

楼主(2006-11-09):
我自已做了一条编程电缆,用485/232做的,和上位机已经通讯上了,可以上传,可以读取PLC内部的信息,还可以命令其在RUN或STOP模式。但关健的问题是不能下载,眼看程序编好了就是下不去。请位各位是否遇到过这种奇怪的问题,愿赐教!

楼主:
各位:补充一下,连接的是S7-200系列PLC

网友A:
看一下PLC的型号,你当前的编程软件是否支持.
我遇到过相关的问题.
如:S7-200CN系列就要在STEP_V4.0后的版本中文模式下才可正常上下载.

楼主:
本人先向浪花朵朵表达我最真诚的谢意!同时还要请教一下,经过您的指教我又做了一些测试.我的CPU是224 CN,用的是V4.0,而且也是在中文模式下调试的,但还是老样子.能不能帮我分析一下还会有什么问题,我不是为了省一根编程电缆,只是想搞清楚它的通讯方法和模式.而遇到这样的问题我就更想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请求您的帮助.

网友B:
我是用的USB转232 232转485与224XP CN  上传,下载,监控都很好
  没你哪个问题哦!!

网友A:
用STEP_7-MicroWIN_V4_SP3这一版本应就好了.

楼主:
浪花朵朵,您好!我的问题已解决,装上MicroWIN_V4_SP3后就好了.我已经不知道怎么感谢您了.我希望我们能成为朋友.最关健的是,在此也向广大工控朋友们提出这个问题,如果以后遇到类似问题可以直接按"浪花朵朵"同志提出的几点去解决.我们也要共同来讨论自己所遇到的问题,共同进步.本人向"浪花朵朵"同志学习!QQ:52692839

网友C(2006-12-10):
朋友,自制的电缆,是否你带电拔播过了呢?如纯的232到485是不能带电拔插的,很容易导致你所说的情况。我觉的你换一只转换模块一试。我遇到过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