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遇到问题,求解

楼主(2006-11-09):
请大家告诉我伺服系统的刚性是什么意思,谢谢

楼主:
请刘岩利老师告诉我,谢谢

网友A:
对指令的实时跟随性,对外部扰动的抵抗性

网友B:
伺服刚性贼高,响应也贼快,定位也贼准。。。当然要有一个前提,机械刚性也要贼高,外部干扰也要贼小才行。

网友C:
楼上的
天下无贼啊

网友D:
将电机定子与转子看成一体,就相当一个弹性体,伺服电机轴受外力扭转,由于位置闭环,会产生反抗扭力,相当一个弹性形变,产生的形变越小,刚性越高。

网友E:
老宋的解释比较好理解!你的脑袋果然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