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低周减载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6-11-09):
各位同行:
  你们好!我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最近在资料上看见"低周减载"这个词,以前都没接触过.我想问问大家"低周减载"到底是怎么回事?它的单位是赫兹,也就是与频率有关,大概是频率太高时,就开始减载,但具体是怎么样的,我想请问一下大家.谢谢.它有三种闭锁方式:低周减载电流闭锁/低周减载电压闭锁/低周减载滑差闭锁.请大家多多赐教!Thanks a lot!

网友A:
我也不懂,哪位大侠讲解一下?

网友B:
请问您在哪方面资料上看到的
如果是电力系统方面
应该是指
如果系统频率下降
且所有备用已经投入仍不能满足需要
系统面临崩溃
自动装置将根据频率下降的幅度(即 低周)
自动切除一些不是十分重要的用电负载(即 减载)
以保证全系统的安全

说的不全面
请指教

网友C:
楼上说的有道理。

楼主:
谢谢你.那是电力系统方面的资料.10KV系统里保护用的.你说的很有道理.各位同行,还有更详尽的解释吗?

楼主:
我再查找一下资料,争取大家把这个问题弄明白

楼主:
我刚才查找了一下,觉得也有一些道理,现在和大家一起来讨论:它们有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
    " 低周减载装置是专门监测系统频率的保护装置。当电压大于整定值、电流大于整定值时,系统负荷过重,频率下降。下降的速度(滑差)小于整定值,当频率下降到整定值时出口就动作,投了低周保护压扳出口的开关就会被跳掉,甩掉部分系统负荷,保证系统正常运行。
    低周减载保护有个滑差闭锁,如果系统频率不是均匀变化,开始时频率下降比较快,超过滑差闭锁定值,那么低周减载保护被闭锁
 "

网友D:
发电厂需要这些保护.
80-90年代以前,我们国家的变配电所主要是载波通讯.专门有校时装置.主要是保证各电网间的周波保持一致.目前用的是GPS授时.保证并网时周波一致.
 当电网负荷过大时,发电机会因超负荷导致转速下降,电网的频率发生向下波动,甚至停机的重大事故.为了电厂的正常供电就必需有上面的保护.当然这些保护在输变站.当电网周波偏低时,切除不重要的用电负荷叫减载.电网的周波数升高是靠发电站自动调节.
 一般来说,周波数的下降和用电负荷过重,及发电能力不足有关.

楼主:
谢谢zhengzheng.你的一席话让我明白了很多.这是在10KV线路保护中用到的.我们也是用的GPS通讯.和你说的意思一样.
  最近比较忙,昨天晚上加班很晚,所以没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