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如何用旋转编码器测电机转速?

楼主(2006-11-09):
各位大侠好!我想用旋转编码器测电机转速,然后在触摸屏上显示,我刚接触PLC不知道怎么做,请大家告诉我啊!

网友A:
我组态学的不好,不知怎么弄变量,要是用旋转速度表行吗?

网友B:
把编码器的信号当模拟量进入模块就可以

网友C:
LG K120S系列PLC有RPM功能,很容易实现.

网友D:
用高速计数器

网友E:
用高速计数器就可以简单实现

网友F:
比如编码器的分辨率是1024,电机转一圈编码器也转一圈,那么你用高速计数器接收到的脉冲数就可以计算出转速了,不过是乘法.
http://www.lsllhd.com
有一个简单的高速计数器应用,适用于初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