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一个水泵自动控制的问题

楼主(2006-11-09):
大家好,我是初学电工,这儿有个事不明忘兄弟们指点一下.
一种水泵控制箱,用电接点压力表来做信号,表装外面管网上,(先在表面上设定好压力数,)压力表输出端有三个线,上线跟下线,还有共用线,当水塔里水满压力上去时,共用线碰到上线,输出信号,给中继1输电,中继1受电吸合,要求水泵自动停泵,
当压力不够没水时共用线下来碰到下线,要求自动开泵,
元件有接触器一个,CJ20-40,中间继电器两个JZ7-44,(是四常开四常闭的),信号灯按钮各两个,转换开关一下,(钮子开关也可以)
要求自动手动转换,忘兄弟们指点一下接线法,最好传个接线图,不谢感激

楼主:
http://coforum.163.com/upload/forum/0/1162749417708.jpg
这是原厂的压力表的接线图,可是平常,接法全不一样,

网友A:
你都说得很明白了啊,电路图我传不上去,到市面上看看自动液面控制箱的接线,很简单的

网友B:
很简单呀,这应该属于初级电工的题,自己先做一下吧。典型的手/自动水泵自动上水电路。
电脑装CAD了吗?我给你传一个。留下邮箱地址

网友C:
很简单的,自己想出来的会 更好

网友D:
考率水压变化引起的电接点颤动的问题是这个电路的关键.
用中继主要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E:
很简单的一个水位控制电路。用水位控制器比你的电接点好。

楼主:
液位的有装过,这个也是别人要,
我的邮箱是qymyyy@163.com

网友F:
这个东东市面上多了 什么样的控制都有 也都有接线图 几十块钱一个

网友G:
你这个很间单啦,有现成的信号接点.

楼主:
蒙大哥,
我看明白了,现现你./真的很感谢./再下初学,从没跟过师.所以知识有限,谢谢你的费心,谢了./

网友H:
基础不好,多学习

楼主:
欢迎大家加电工QQ群交流学习;

网友I:
装个水位控制器不是更简单吗?

网友J:
钱云敏:别客气了,呵呵.

楼主:
蒙毅:
呵呵,应该的,对你说可能小菜对我来说有点难,难题帮忙解决了,如果没有一点感谢之心,那太没道德良心了,哈哈谢了,一定向你学习,看你上线好早,早上七点多就上线了,呵.

网友K:
建议买本《常用水泵控制电路图》看看,就是01D303-3,那上面图不少,很多设计院都选这上面的图号。

网友L:
蒙毅的图很好.

网友M:
蒙毅的图很好!我们天天做电控柜的!我做的你所说的情况!都是设有高水位和低水位控制.

网友N:
蒙毅老兄,二次回路忘了画空开和保险丝作短路保护,还有一点,忘了加上热保护继电器作过载保护

网友N:
一次回路的A,B,C三相也忘了画保险丝.

网友O:
压力的不是很灵敏,考虑换成液位的,压力波动容易造成泵的频繁启动

网友P:
变频恒压供水

网友Q:
有水箱的用压力表控制不好,会造成误动作,用液位继电器很好用,电路简单可靠,市场有成品,几十元一只.

网友R:
市场上有很多这样的水位控制器买的。

网友S(2008-04-25):
大家好,我是处在学习的阶段,向大家请教一下,怎么画单相水泵自动控制高低水位的电路图。

网友T:
很喜欢这里的气氛,

网友U:
k看一下,行不行!!!

网友U:
不知道可不可以.给个意见

网友U:
把高和底调换一下....没注意

网友V:
呵呵~32楼的大哥这样子接也行啊~

网友W:
8楼这种态度不错,值得。就是少了热保护和保险。

网友X:
   同意楼上的。

  8楼,32楼的这两位仁兄,   精神可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