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转盘定位求方案指导

楼主(2006-11-09):
我现在就是有类似问题,不过估计要简单点,是350mm直径,约35kg,要求0.5秒转90度,定位做钻铣加工,主轴功率约1.5Kw,工作节拍外定。
我原打算步进电机减速加刹车,但看了本论坛各位介绍,感觉好象是很难做到了,各位大师,你给个建议好吗?

网友:
用步进,只要转得动,不丢步,就没问题了。而且,0.5秒,挺长时间了,就是用伺服也问题不大。

楼主:
谢谢刘老师,本来这话题是想在《圆盘24等分高速精确控制问题
》里说的,因为老不能发出去,所以才另起这个帖子。
从力矩的角度看,步进电机加上减速机构做到5倍的余量是容易的,当到位后,使用电磁刹车,应该说也能满足1.5Kw的主轴加工功率对定位力的需要吧。
想用这样的方式,是我感觉对我现在这台小组合床来说,是最简单的方案了。各位多赐教哦。

网友A:
至少要说明你所需的定位精度才好判断“有没有问题"吧

网友:
要求是90度,按照中学老师告诉我的说法,没有特别标出数值精度的情况下,认为末位有效数字为数字精度。我就当提问的精度是+/-0.5度了。

网友B:
为什么要用电磁刹车?步进电机已经可以定位啊,是担心保持扭矩不够吗?精度也是一个问题,真的是+/—0.5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