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去救,请问大家△型接法与Y型接法有什么不同?

楼主(2006-11-09):
请问,是不是△型接法的电机比Y型接法的电机体积小(两电机功率一样大)。

网友A(2007-05-04):
电机极数大,体积大(功率相同情况下)。

网友B:
三角形的绕组得到的线电压380V,
而星形绕组得到的是相电压220V,
两者功率之比为3倍,大电机都用三角形

网友C:
我想不能用体积来判断吧!最好按照电机的铭牌来接线,如铭牌不可见可如此判断:三相电机用星形接法与三角形接法与绕组参数有关,不可乱接.大于4KW的电动机用三角形接法.、望指教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