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IEMENS DB 块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6-11-10):
有一PLC,程序在1#编程器上有完整备份,后有人用2#编程器对程序做了修改,具体改了哪些块不是很清楚,后用1#联机比较程序,发现若干FC,FB,DB不一样,我们一般习惯把不一样的FC,FB都从PLC内复制到编程器上来,而DB就没管他(因为不同时间DB内的值不一样),请问这样在PLC出现问题掉程序后,是不是有可能用该程序下载到PLC后会不能运行(FC,FB都和先前PLC内的是一样的,唯一可能不一致的就是DB)?还有,DB是调用FB时系统自动根据该FB分配大小,还是要先声明,可不可以修改DB? 望高手指教

网友:
大体上来说,DB可以分为两种:1-共享DB,这种DB是要事先声明的;2-背景DB,这种DB是在编程时调用FB时产生的,而且这种DB是不可以直接修改的,只有修改了FB的结构后,再次产生DB时才会重新变化。
回到你的问题:为了保险起见,你可以用1#的程序和PLC的在线程序进行比较,如果DB块结构不同,则根据PLC程序修改。等到结构都相同后可以回写编程器里的过程DB数据,这样以后就可以放心的下载1#编程器里的程序了。

网友A:
建议全部上载,下载时只下载ob,fc,fb

楼主:
谢谢大家 另外如果我所有的OB,FC,FB比较没有问题,也可以连机,是不是就能说明和PLC内的程序是完全一样的?

楼主:
我还想问个关于DB的问题:是不是不管是共享DB,还是背景DB,里头的数据,PLC都已经为其分配了内存,也就是在程序执行的过程中,其中保存的数据是始终存在的,不会因为所属FB调用的结束而被关闭?

楼主:
盼解答!!没人解答我再定哈

网友B:
DB是存储器,专门用来存放数据的,没有所谓的关闭一说吧?
不过我不知道一个功能块能不能通过直接寻址来读取其他功能块的背景数据块的数据。

网友C:
可以直接下载fc、fb 、ob

网友D:
请问朋友们一个问题,我在建DB库时,想修改里面的数据,但就是不能修改,字体是红色,选择View->Data View也不行.提示是:The default view was loaded because the relevant system attribute is not set or does not exit.谢谢各位能解答.

楼主:
是不是你创建的时候弄成背景数据块了啊?

网友D:
背景数据块和共享数据块怎样区分呢?朋友.谢谢!

网友E:
属性里面自己可以看出来

网友D:
请问属性在那看呢?我不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