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关于三菱变频器FR-E500的应用问题

楼主(2006-11-10):
变频器带动的电机转速固定,但间歇运转,(视设备情况可设定运转间歇时间)
问变频器如何在电机运转时带动另一380v的接触器?不能在变频器电机输出端取两相!

网友A:
用它的辅助控制端子

网友B:
确实很简单。用run对se作为辅助输出节点,控制接触器的通断。(注意交直流的问题,还有电流的流向。)

楼主:
to:rocky_man
能具体说明白一点吗?我是希望在电机运转的时候能带上交流的一个380v的接触器,run与sd如何控制接触器?

网友B(2006-12-10):
E500的变频器本身自带DC24v电源,就是pc对sd。
run对se则提供了当变频器运行超过0.5Hz时就导通的一对节点。
利用一个DC24v的辅助继电器,就能达到你的要求。
将pc连接到辅助继电器线圈的正极,将run连接到辅助继电器线圈的负极,然后将se和sd短接,就完成了直流控制部分。
将380v的一相经过辅助继电器的一个长开触点连接到待控制接触器的线圈,将另一相连接到接触器线圈的另一端,就完成了控制配线。
当变频器运行时,run与se导通,辅助继电器线圈得电,触点动作,将导致接触器的线圈得到380v的交流电,进而接触器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