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铜导线和铝导线如何连接?

楼主(2006-11-10):
铜导线和铝导线如何连接?

网友:
为什么矢量变频器在低频的情况会发热(几赫兹)?

网友A:
楼主想问什么

网友B:
什么型号的线/

网友C:
1.力矩不足堵转
2.风扇转速低散热不良

网友C:
铜铝过度板

网友D:
在没有拉力的情况下用铜铝连接套管压接,

网友:
使用铜铝过渡接头压接是最好的办法,如果没有只能铜铝直接连接,也可以缠接,但接头处必须涂导电膏或黄甘油.

网友E:
用铜铝接头,液压钳

网友F:
铜铝过渡接头啊,压接。

网友G:
铜铝接头

网友H:
主要要解决铝线的氧化

网友I:
接的不好会产生氧化,最好是用铜铝过渡连接.如果不是用在架空线路上,可用缠绕法!但要注意保护.

网友J:
在铜线和铝线的接线头上都镀锡,然后就可以绞接在一起了.这是很老套的方法,需要时可以这样做.

网友J:
矢就频器?是不是平时我们用的那种?
平时我们用的那种,只要你理解它们的工作原理就知道它的发热是什么回事了,它是以降低输出电压来调制变频效果的.而在恒转矩负载时,低频运行就会在降低输出电压,且以加大输出电流来达到负载所需的功率.所以低频运行时因电流过大而发热了.
本人所学不精,有错之处,有待各位大师们指点.谢谢!

网友K:
使用铜铝接头,用压线钳压接

网友L:
用铜铝接头啊

网友M:
用铜铝接头

网友N:
获益匪浅阿!

网友O:
铜铝接线排

网友P:
用铜铝过渡接头。

网友Q:
在铜线和铝线的接线头上都镀锡,然后就可以绞接在一起了!

网友R:
在铜线和铝线的接线头上都镀锡.

网友S:
铝线怎样镀锡?你做过吗?

网友T:
偶想学习!铝线怎样镀锡。

网友U:
一般采用铜铝过度接头。

网友:
铜铝过度板

网友V:
铜铝接头。

网友W:
应该使用铜铝过度接头压好,以防氧化.

网友(2007-01-28):
16平方以上最好使用铜铝过渡头或过渡板;连接铝排时,把铜头镀锡;连接铜排时,在铝头和铜排之间使用氧化垫;16平方以下时,把铜头镀锡,铝头不用处理,压接在一起...

网友X:
有专用的铜-铝端子,用压线钳冷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