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矢量变频器在低频的情况会发热(几赫兹)?

楼主(2006-11-10):
 为什么矢量变频器在低频的情况会发热(几赫兹)?

网友A:
因为低频运行输出电流会比较大。

网友B:
变频器本身在低频的情况下,功率管功耗较大;同时,电机在低频的情况下也发热.最好不低于10Hz

网友C:
电机不是变频电机吧?
QQ群13481299

楼主:
不是变频电机

楼主:
我不理解

楼主:
因为低频运行输出电流会比较大,电流不大能热吗?

网友D:
是变频器发热还是电机发热呀?

网友E:
自冷电机不能长期运行在低频,可以考虑改成它冷式电机,
变频器本身运行的时候都发热。

网友F:
李春发?难道50HZ的时候电流就小?

网友G:
是电机热还是变频热呀

网友H:
应该指的是变频器

楼主:
是电机热

网友I:
没有风吹电机

网友J(2008-02-23):
电机最好不要在低频长期运行,这样电机有很大的再生电这样电流会相对大,要是没有制动单元的配套使用很容易损坏变频器
要想了解域想购买能耗制动单元和回馈制动单元可加QQ:162174004

网友K:
我认为是电机在低频时由于转速底,散热不良照成的,加轴流风扇即可,电流是由转矩大小决定的,即如恒转矩负载,底频 高频运行电流相差不大,

楼主(2008-05-17):
谢谢大家的热心讨论,我一直关注着

网友L:
说的是变频器在低频情况下发热吧

低频重负载是不是啊

可能是因为这个

网友M:
最好能使用专用变频电机,他有独立的冷却风扇。

网友N:
2楼说的对!    学习了

楼主:
大家各持己见,好象2楼说的对!

网友O:
如果不是变频电机,有没有另加风扇或原来的风扇是不是独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