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UTOCAD的高手帮忙看看.我的CAD为什么用%%C他就不显示Φ,如图.

楼主(2006-11-10):
还有个问题是我在中文输入时不能自动转换.我的操作系统是2000.但是我用在XP系统就没得问题.不知道同行们有没有这样的问题.请指点.谢谢!!!!

网友A:
你把的字体设置为宋体就会显示的,也只有在宋体下才可以的

网友B:
就是字体的问题

楼主:
首先谢谢楼上的两位,我把字体改成宋体还是不行,不知道我要把字库彻底的换掉给如何做法,请高手指点。

网友C:
你应把%%c字体用AUTOCAD系统字体(默认)Txt格式!一般情况当你在下拉菜单"修改'--对象---文字---属性中你把自动标注格式<>修改了(文本格式不是.Txt格式)才会出现你标注圆时出现乱码问题;还有一个原因,当你操作系统是繁体或英文版时,你安装的CAD是简体版也会出现这间题,解决方法你要让系统和CAD兼容!
如你想CAD改软件系统文体时,按如下步骤实现:下拉菜单"格式"---文字格式中改参数:样式名为:Standard 字体名为:txt.shx,按应用即可(这是CAD默认的系统设置,一般不改)

网友D:
还有一个死办法(只针对要改动少的那种),就是在字体编辑状态下,用小键盘上的插入那个直径标记,也可以达到你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