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步进电机都不需要反馈控制吗?

楼主(2006-11-10):
步进电机都不需要反馈控制吗?

网友A:
开环控制,要什么“反馈控制”啊?

网友B:
谁也没有阻挡你进行任何反馈控制,问题是你想达到什麽目的?

网友C:
有的步进是要用反馈的,不过精度也不可能有伺服高。

网友D:
我们有内置振荡器型的驱动器可以通过反馈信号来控制步进电机的起停和正反转,当然系统要用PLC来进行运算和控制。

网友E:
下面引用由totti在 2006-11-10 16:43:00 发表的内容:
我们有内置振荡器型的驱动器可以通过反馈信号来控制步进电机的起停和正反转,当然系统要用PLC来进行运算和…
--------------------------------------------------------------------------------------------
说的是乐滋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