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在S7-400中配置流量计

楼主(2006-11-10):
大家好!我需要利用STEP7软件,在S7-400 PLC中配置一台带PROFIBUS-DP总线接口的质量流量计。请教:怎样配置?

网友A:
首先保证质量流量计带PROFIBUS接口。还要有GSD文件。打开STEP7 V5.2\V5.3的硬件配置软件。要导入它GSD文件。在STEP7里通过鼠标拖拉就可以组态了。
我的MSN:zyj6333@hotmail.com
我的网址:plc.123y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