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M20×1.5

楼主(2006-11-10):
请教一个菜鸟问题:老是在仪表介绍中看到M20×1.5的说明,请问是电气连接规格吗,具体是什么意思,多谢指教!

网友A:
是个螺纹接口

网友B:
20mm直径,1.5的螺纹间距,一般非防爆采用的电气连接(电缆进仪表孔)规格

网友C:
现场压力表通常是这种螺纹!

网友D:
对,普通压力表几乎都用这个螺纹连接,一些变送器的电气接口也是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