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精度控制方案

楼主(2006-11-10):
我公司有一个项目,就是控制一个简单的回转盘,直径是60MM 每次转动1.5°但要求公差在正负15秒以内, 有没有好的办法控制能达到这种精度, 有没有人愿意接收这个项目!
谢!

网友A:
用步进或伺服,看成本和精度,我主张是用伺服
速度是多少?你的机械精度有多少?有没有正反转呀?

要是北京的我可能做一做,MSN:casper_zippo@hotmail.com

网友B:
15秒?那要看你的传动和反馈机构了。

网友C:
您在什么地方?回转速度是多少?如果速度问题不大,我可以接这个项目。有兴趣可以与我联系。电话:024-23286338
邮箱:shenyang@bjservo.com

网友D:
建议使用闭环步进  有兴趣可以和我联系 syney11@hotmail.com

网友E:
没有成本要求,用直驱电机最简单,不用求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