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直线电机

楼主(2006-11-10):
有几个人知道步进直线电机

网友A:
什么叫知道?
听说过算吗?
反正我是没用过

网友B:
我是刚刚听过,当然更没有见过!

网友C:
有国产的步进电机是可以控制进行轴向运动(或者叫左右运动),不知道你所说的电机是什么样的工作原理和要求呀?

网友D:
有几个人知道?应该是有好几个人知道吧。

网友E:
我代理美国BALDOR的直线步进电机,你有什么需要,我能帮你做点什么吗?

楼主:
普通的电机要实现线性运动,会采用旋转的步进电机在皮带轮或是联轴器加滚珠丝杆。
而步进直线电机已经在内部就已经将旋转转化为线性运动了。
BALDOR的直线步进电机  能发份图纸看看不?

网友F:
发过来看一看啊

网友G:
应该是步进直线执行器吧。精度和直线电机比那可差远了。一般来说是用来控制开关的

网友D:
"而步进直线电机已经在内部就已经将旋转转化为线性运动了。"
这么说的,当然就是这个东西了。不知道哪个天才,竟然直接翻译成“直线电机”

楼主:
这个就不要在”咬文嚼字“了吧。又不是“文人”?
其实英文是 Linear Actuator 也就是线性执行器。

网友H:
shyzhu所代表的企业有欺世盗名之嫌疑。英文是 Linear Actuator 可以译作“线性执行器”,“直线致动器”,“直线作动器”,“直线运动单元”,唯独不应该混淆视听地称作“直线电机”。我们不是文人,是工控工程师,工程师就应该实事求是,而不似文人那般虚张声势。

网友D:
Linear Actuator 和 linear motor,应该还是区别很大的,故意混淆,实在没有什么意思。
随便找个电机,用连轴结连上丝杠,这些东西加在一起可以叫Linear Actuator ,不用连轴结,把丝杠焊在轴上,或者直接在轴上车出螺纹,也可以叫 Linear Actuator ,但是如果一定要说电机,那还是个旋转电机

楼主:
像你这样说,那即不用连接轴,也不把丝杆焊在轴上。
然后可以做直线运动的电机,是不是可以叫直线电机了?

网友H:
直接带丝杠轴得伺服电机?!有现成产品呀!不过可没哪个厂家自称其为直线电机。

网友I:
欺负我没文化亚.....

网友D:
"像你这样说,那即不用连接轴,也不把丝杆焊在轴上。然后可以做直线运动的电机,是不是可以叫直线电机了?"

您的意思是,在电机轴上车螺纹吗?

网友J:
应该不是那么简单的

网友J:
国内好多企业在步进电机轴上加上螺杆,转子做成螺母,就说是直线步进电机,为什么叫直线电机,直线电机是做直线运动的,电机轴上加上螺杆,转子做成螺母还是旋转运动,步进电机加丝杠,加上滑台才能做直线运动

楼主:
说得不错,但是还有一种结构是不需要加滑台就能做直线运动的,
自带导向作用的。就是说不需要外部结构,电机螺杆直接做直线运动。

网友H:
搅吧!执着的skyzhu!至少Danaher这样的国际一流厂商不称自己的伺服型直线执行器为“直线电机”,否则就成直线伺服电机了,呵呵哈!

网友K:
skyzhu的意思就是 外部不用加结构
因为这些都加到电机内部了
所以就可以叫直线电机了

网友K:
先说说 楼主的电机的定子和转子做的是什么相对运动?

网友D:
就是说不需要外部结构,电机螺杆直接做直线运动。

您的螺杆因为和电机一起买,就不叫外部机构了吗?那么所有卖线性移动单元的,都可以自称直线电机了?

网友L:
其实不是叫“直线电机”吧,应该叫“线性电机”吧

网友M:
害我进来看是怎么回事!!

网友N:
和直线电机有区别吗?????

网友H:
大家都成了Skyzhu的“托儿”了。

网友H:
线性电机 之称多来自 非大陆华语地区,本人还是认为叫做 直线电机妥当。

网友D:
对于英文来说。直线的、线性的是同意个词,对于中文,这两种说法还是又差别的。在下也认为“直线电机”的说法比较符合中文习惯。

网友K:
但是直线电机和楼主说的是2个东东的

网友H:
你没看见这楼是海顿盖的吗?

网友O:
skyzhu的问题以下由本人代为回答

网友O:
波恩的说法是正确的.

海顿的直线电机真正意义上只能说是执行器,但考虑从市场角度出发,电机+直线,所以就拖了联在一起.

谢谢澄清.

网友P(2007-02-28):
让我也明白了一点东西,呵呵!新来的,到处逛逛,学好了再和高手门过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