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精度机械传动

楼主(2006-11-10):
我公司有一个项目,就是控制一个简单的回转盘,直径是60MM 每次转动1.5°但要求公差在正负15秒以内, 有没有好的办法控制能达到这种精度, 有没有人愿意接收这个项目!
谢!

网友A:
你是哪的???

网友B:
用步进或伺服,看成本和精度,我主张是用伺服
速度是多少?你的机械精度有多少?有没有正反转呀?

要是北京的我可能做一做,MSN:casper_zippo@hotmail.com

网友C:
用带减速机的步进电机实现比较简便,性能可以达到。

网友D:
楼主,您好!我是专业做机械传动的,如果有兴趣可以和我联系.我可以接这个项目,请将详细的技术要求发到我的邮箱:sdc007@sina.com或者通过手机沟通:13552693732宋先生

网友E:
深圳的找我!!!

网友F:
我在珠海,觉得方便可以找我,junson@qq.com

网友G:
楼主,您好!!!我做过这样的项目,方便的话留个email给我,我把有关的工程资料发给你,我的是kuanghongfa@163.com

网友H:
上海贝加莱的伺服速度控制器扫描时间200US.超过3600UNIT/圈即能够识别小于0.1度的角度位移.产品精度高,速度快.欢迎联系其在全国的各家分公司.中国总部:
地址:上海市漕宝路70号光大会展中心C座16楼
邮编:200235
电话:021/64326000 传真:021/64326108
网址:www.br-automation.cn

济南办事处:
地址:济南市泺源大街150号中信广场西单元619室
邮编:250011
电话:0531/86117489 传真:0531/86117436

西安办事处:
地址:西安市西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路33号
   高新国际商务中心数码大厦708室
邮编:710075
电话:029/88337033 传真:029/88337269

北京办事处: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路1号金泰大厦1709室
邮编:100028
电话:010/64402577 传真:010/64402576

广州办事处:
地址:广州市体育东路140-148号南方证券大厦2708室
邮编:510630
电话:020/38878798 传真:020/38878606

成都办事处:
地址:成都市总统府路21号10层03室
邮编:610016
电话:028/86728733 传真:028/86729277

网友I:
这么麻烦,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搞什么伺服,机械加普通电机可以搞定,有意的话e-mail联系我

网友J:
我们公司主要负责专业维修各种进口电机,现已有500多个品种的电机类型,如果贵公司在电机方面有疑难的问题,或者电机出现技术上的问题,我们将竭诚为贵司服务。配合贵司排忧解难。
目前我们公司的主导产品如下:
线绕盘式直流伺服电机     和与之配套的光电编码器等。印制绕组直流伺服电机        空心杯直流伺服电机        无刷直流伺服电机        交流直流伺服电机
  以上各系列电机均属高效、低惯量、高精度等综合性能优异的伺服电机,是现代自动化工业的基石——执行元件。广泛应用于机器人、加工中心、薄膜分切机、自动绕线机、真空镀膜机、自动焊接机、磁带复录机、卷烟机械、印制线路板(PCB)高速钻孔机、电子元件自动插件机(AI)与贴片机(SMT)、集成电路(IC)装片机与球焊机、自动包装机、印刷机械和光纤光缆自动化装备,实现高精度速度、位置、转矩控制和快速频繁作业联系人:胡小园 先生 手机:13405088206

网友K:
15秒的定位精度还是重复精度?做肯定是没有问题,有兴趣给我发邮件或留言。jefferyang@sina.com

网友L:
北京的找我,建议如果成本接受的话我建议使用伺服或力矩电机配圆光栅!
电话:13910820507
欢迎骚扰
email:0gunrose0@163.com

网友M(2010-03-04):
我做类似好几个项目,有这方面充足的经验。13816430584,E-mail:j_163@163.com

网友N:
有没有工业自动控制专业的人才想换工作的。
我公司现在高薪(最高年薪可10万以上)招聘有DCS方面工作经验的技术工程师。在北京丰台科技园内。联系人:郭先生13911890291 也可以把简历发到我的邮箱ghc-1003@163.com 有效期到2010年04月30日止

网友O:
15秒的精度。我相信随便说“伺服加波箱”定位的,都没有想像过这个程度达到了多少的精度。

不管是定位精度还是重复精度。假设最后一级是齿轮传动的波箱。当齿轮的的直径等于1000mm啮合侧隙小于0.036mm的时候。大齿轮的晃动量小于15秒。

15秒化角度 15*(1/(3600))=0.001466度。

度化弧度  0.001466/360*2π=0.0000727弧度。

假设齿轮分度圆1000mm。弧度计算弧长。L=欧米茄*R=0.0000727*500=0.036mm。

我不知道德国的加工技术到了什么程度。他不可能加工一个直径1米的齿轮吧。假如直径只有100mm,那么齿轮侧隙只有3.6微米。主轴从轴轴承间隙必须等于0。公法线误差等于0。齿距误差等于零。

所以我不认为这个精度可以用分度机构可以完成。

换个思维吧。数字是这样算出来的。

网友P(2010-04-04):
我做过一个设备旋转精度可达0.00036度, 深圳可以联系我!

网友P:
可将负载及旋转速度发我

网友Q(2010-05-13):
烟台林若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YAMAHA机器人产品大至可分为FLIP-X系列单轴伺机服平台(单轴机器人);PICO系列32点位置型单轴机器人;YMS系列杆式机器人;PHASER系列高重复精度的双滑块机器人;XY-X系列直交机器人;YP-X系列拾放型机器人及YK-X水平多关节系列机器人(四轴)共七大系列.
其简单易学的控制方式更是有逐渐代替伺服系统的趋势,其控制器可分为程序、位置及脉冲三种控制模式,三种控制方式为一体,可直接对其进行编程。驱动、控制为一体的方式更是可省去一般的PLC的步骤!

如有需求,感谢您的致电,我会竭诚为您服务。
联系人: 宁女士 0535-2163026 151545037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