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产电PLC
G7F-ADBH模拟量问题

楼主(2006-11-10):
现场使用半年,工作环境比较差,模拟量显示数据波动非常大,是不是LG的东西不行呀!

网友A:
模拟量显示数据波动大?应该是你输入模拟量信号波动大,与ADHB无关吧

楼主:
换个模块就好了

网友B:
我这的G7F-ADBH模拟量也有同样的问题,用的是电压通道,经测量输入很稳定的而输出却有3-5伏的变量,还请高人指点模拟量如和编程.输入为0-5伏,要求输入0.1V时输出放大10倍......输入达到3伏时放大3倍就够了,还请给出编程步骤,谢谢!

网友C:
先解决你的模拟量输入信号的问题吧,工作环境差,就怪产品不好,这样可不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