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居民用电的问题

楼主(2006-11-10):
80年代的老房子,估计是保护接零,单相两线入户,没有第3根地线或PE线。
晚上睡觉时,关灯后还可看见光管发出隐隐的白光,并沿身管左右流动。
请问这是漏电现象吗?与接地接零错误有关吗?

网友A:
控制开关接的是零线了

网友B:
赞成上边的说法

楼主:
也就是说火线一直搭在灯上面对吗。
但是,开关断掉,即使有火线也没有回路呀,这种暗光是怎么来的?

网友C:
以前有过这样的帖子,关断火线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D:
同意一楼的说法

网友E:
控制开关接的是零线了,解决的方法在电源入口出解决

网友F:
下面引用由有惊无险在 2006-11-10 11:55:00 发表的内容:
  也就是说火线一直搭在灯上面对吗。
但是,开关断掉,即使有火线也没有回路呀,这种暗光是怎么来的?
--------------------------------------------------------------------------------------------
日光灯管对地总是有电容存在的,这叫分布电容,火线就是通过分布电容与地形成回路的,当然这种电容电流是很小的。

网友G:
是灯管里的电荷对空气放电造成的。与接地接零错误无关

网友H:
应该是控零了,检查一下

网友I:
开关接的是零线,火线直接到灯的了,调换一下就能解决了

网友J:
开关控制的是零线,我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K:
我改过,把开关改在火线上,就好拉

网友L:
  应该是控零了,检查一下。

网友M:
楼主检查了吗

网友N:
开馆接火线就没事了

网友O:
赞同上边的

网友P:
开关控制零线了

网友Q:
是的,我试过。哈哈。

网友R:
很早以前作的一个试验,用一根细铜线接火线,绕在荧光灯管上,晚上灯管会微微发光,说是电场使荧光粉发光.

网友S:
一楼说的没错

网友T:
确实是这样的,开关接的是零线,火线直接到灯的了,调换一下就能解决。

网友U:
我觉得与接线无关,是日光灯的问题,日光灯都这样。

网友V:
路过 看看 长见识了!!!

网友W:
这种现象经常有,把开关闭火线就好了。

网友X:
赞成蚊舞双拳的说法.

网友Y:
晚上要小心!!

网友Y:
应该是“鬼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