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Profibus-DP和Profibus-PA

楼主(2006-11-10):
请教各位Profibus-DP和Profibus-PA在应用方面有何区别。

网友A:
我用过PROFIBUS-DP,没用过-PA。-DP是制造自动化,高速现场总线,变频器、PLC、HMI等直接挂到总线上。PROFIBUS适合传动控制。它把分布式外设利用总线连接起来,数据包数据少,适合高速实时数据传输。-PA是过程自动化。

网友B:
PA是DP的一个子集,也属于DP的范畴。PA主要应用于仪表上可以通过总线方便的进行仪表检测器和执行器的组态、信号采集和控制。一般的通过DP/PA耦合器把PA网段连接到DP网段上。最明显的一点是PA网络是有源的,也就是说连接的PA网络的仪表可以直接有网络供电,而不需要单独的供电系统,这就给系统的布置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布线也更简洁、方便。

网友C:
下面引用由亚星在 2006-11-10 13:06:00 发表的内容:
PA是DP的一个子集,也属于DP的范畴。PA主要应用于仪表上可以通过总线方便的进行仪表检测器和执行器的组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