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电动机的问题

楼主(2006-11-10):
大家都知道,有一种电动机可以接三相电(380)也可以接单相电(220)。那它的定子绕组是否是互相独立的双绕组呢?转子又有何不同?有关这种电机的结构还请大家多多讨论。

网友A:
不好意思!
水平有限!
没见过!
请您把情况说详细些!

网友B:
晕!我还真不知道!

网友C:
楼主出来说祥细一点呀,大家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D:
  你说的不明白!!
本人材疏;但不是没有!!

网友E:
只知道Y型接法的电机(额定电压380V)改为角型接法后,可接单相变频器单相220V输入,三相220V输出的电压.

网友F:
是不是三相电机加电容改为单相电机

网友G:
说的不清楚,应该是220v对的,但不一定是单相220,是3相220

网友H:
我在电子报上好象看见过类似的介绍,好象是加移项电容,怎么加不记得了

网友I:
用变频器改变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