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如何清洗电路板上的油污?

楼主(2006-11-10):
由于工作环境差,工作时间长.驱动模块的电路板上经常附着油垢,如何清洗电路板上的油污呢?
用工业酒精好象效果不太好.清洗起来不太方便,有些死角(芯片引脚处)清洗不干净.
在网上看到有用超声波清洗机来清洗的,不知道效果如何,还请大虾帮忙!给小弟点建议,不胜感激.

网友A:
超声波清洗机好用,不过一般体积很小的线路板用的。大的少见,工业清洗的不能用,会把元件搞坏。

网友B:
超声波清洗机.我们用过,效果不错.原来单位的一块电路板,老鼠在上面做窝\拉屎,用超声波清洗机处理掉了.

网友C:
超声波清洗机好用

网友D:
用点洗衣粉,用毛刷蘸水刷洗,洗干净后再用电吹风彻底吹干,注意:彻底吹干!包括元件缝隙里的水气。

网友E:
又学到知识了

楼主:
洗衣粉??是不是普通家里用的,有特殊要求吗,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洗衣粉?
用超声波清洗机会不会损坏电路板,这是我最担心的.

网友F:
你在修理手机那地方去问他们清洗手机电路板的全过程,就知道了。

网友G:
用洗洁精放在湿毛巾上轻擦,或用毛刷蘸水轻刷洗,洗干净后再用电吹风彻底吹干,注意:彻底吹干!包括元件缝隙里的水气. 一定要吹干啊!

网友H:
我原来我过一种自喷式的清洗剂,喷过后基本可以清除。

楼主:
天那水有人用过 吗

网友I:
要想处理先断来原.

楼主:
要想处理先断来原????????????????
什么意思?

网友J:
用家用洗碗的洗洁精,洗后冲洗干净,洗衣粉碱性大,有残留,我们用喷油漆的喷枪洗,然后烘干,我在变频器论坛发表过。

网友B:
超声波清洗机,我用过,不错的.

网友K:
用高压的工业酒精也可以么

楼主:
stoneh: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11-16 21:41:00
超声波清洗机,我用过,不错的.
能不能具体说明一下,如何操作的.应该注意什么?

网友L(2006-12-13):
搞一点石灰,其他如滑石粉也可.洒在板上,吸油作用很好.待一会儿后,吹干净即可.

网友M:
我带电清洗UPS的线路板,历来使用空调机用的冷媒R22。不导电,蒸发快,可以洗得很干净。唯一的缺点就是偏贵,一瓶27KG的要至少500元,清洗的时候要有足够的安全措施,否则很容易窒息。

网友N:
超声波清洗机好,清洗液可以用丙酮,洗完后再用无水酒精脱水!!

网友O(2008-04-09):
我用过一种牌子是MP3的

网友P:
我以前用过一种自动喷剂喷在电路板上会变成泡沫,用气一吹就很干净。

在电车维修行可能找到

网友P:
是工厂用的那种电动平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