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矢量变频器的参数设定

楼主(2006-11-10):
请教高人!
如何设置参数让矢量变频器在低频率下获得比较高的转距,因为鄙人以前没有使用过矢量变频器,望高手赐教。一般用矢量控制应该设定些什么参数,与V/F控制有什么不同??
另外如果用速度回授的话,选用什么样的编码器合适?谢谢

网友A:
只要正确输入电机的参数,变频器设定为矢量控制即可,做一遍电机辨识。
编码器选用要看你使用在什么样的场合?

网友B:
有些变频器内置编码器卡 ,用什么型 号的编码器得跟变频器匹配才行

网友C(2006-12-28):
如果在启动阶段,低频率下获得比较高的转距可以设置一下2101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