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救

楼主(2006-11-10):
我家的水管带电,卫生间洗澡墙面打湿后水管和墙面都有电,电压比较高90多伏,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网友A:
是不是大楼的接地没弄好
还是有个地方漏电了
以前听说过,但没搞过.

楼主:
我家的水管带电,卫生间洗澡墙面打湿后水管和墙面都有电,电压比较高90多伏,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楼主:
现在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是老房子好象没有接地哦

网友B:
如果大楼没有接地,那楼主你最好早点换线了。

网友C:
估计是你家的电线老化漏电所致

网友D:
应该是楼上说的对,但解决办法呀?砸墙找破线处吗?

网友E:
估计是你家的电线老化漏电所致,或者你楼上有人偷电,把零线接到水管上拉

网友F:
漏电是肯定的,不过要是你们家还好办,你自己找找故障点,如果是别人家,那就麻烦了.

网友G:
你家有没有用热水器;如有那你就要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