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翼式蒸汽流量计简介及安装和使用

楼主(2006-11-10):
旋翼式蒸汽流量计简介及安装和使用
    分流旋翼式蒸汽流量计是用于计量流过管道内饱和及低过热蒸汽的质量流量计,系现场直读累积式,特别适用与中小企业的蒸汽计量,可为锅炉节能提供可靠的依据。其结构和工作原理及特点为:流量计主要由节流体,阻尼器和指示器三大部件组成,是一种差压——分流原理仪表,被测介质蒸汽进入流量计节流体后,一部分通过主管道的节流孔板,一部分经分流管流经喷嘴,射流到叶轮上,对叶轮形成转矩,使叶轮带动转子轴旋转,在转子轴的下部装有阻尼叶片,安装在注满阻尼液的阻尼室中,使叶轮转动受到制约,所以它的转速比蒸汽的喷速慢得多,因此,叶轮能有效地吸收蒸汽喷速的动能,使它的旋转速度与蒸汽喷射造成的转矩及阻尼力相对应,并形成一确定量的关系,叶轮转速与流量成正比. 流量计为机械型仪表,结构牢固,安装、使用和维修方便且使用寿命长。用被测蒸汽作动力源,无需外接动力源。配有三种规格孔板,流量范围广。在工况压力改变后,可方便地进行压力调节。为了确保流量计的精度和使用寿命,分流旋翼式蒸汽流量计的使用和安装必须按照安装说明书中规定的各项条款安装操作。流量计必须安装在水平管道上,蒸汽介质的流向应与蒸汽流量计箭头所指方向一致,蒸汽进口前要有大于10D的直管段,出口后要有大于5D的直管段,管道内径与流量计的公称直径要相同。当实际管道直径与流量计的公称直径不一致时,除在流量计进,出口安装所要求的直管段外,可安装喇叭管进行扩缩管径处理。蒸汽流量计安装时,必须使指示器处于管道的下方,使流量计铅垂轴线与地面垂直度小于±5度,以免影响测量精度。流量计运行前,必须将阻尼器内腔注满阻尼液,可将阻尼器上的注水孔排气孔及放水孔处的螺栓
取下,注入阻尼液,待排水孔流出的液体无黄锈及污物时,将放水孔上的螺栓拧紧,继续注入至溢处30秒后液位不变时,将注水孔和排气孔螺栓拧紧. 阻尼液可用当地自来水或者防锈溶液。防锈溶液是清洁的水与0.5cc锅炉防垢剂和0.5cc脱氧剂(联胺)的混合溶液。

     武汉仪器仪表-吴欣民
     027-62411040,027-82429843
     E-mail:zpzgwd@126.com
     http://zpzgwd.blog.bokee.net

网友A:
我买了一台,还没用,呵呵

网友B:
可以测275度的过热汽吗

网友A(2006-12-12):
不知道一般厂家在做的时候阻尼液是否已经加入

网友C(2007-02-10):
可在阻尼器家防冻液防冻了?解决方法.

网友C:
解决阻尼室的防冻问题?咋样解决阻尼室的防冻液流失问题?

网友D:
这是个小问题啊,一般厂家是不加防冻液的!!切记:不能在无防冻液的情况下通蒸汽,这样会使内部机械损坏,而且计量根本就不准!!其实这东西很简单的!!我都拆了好几个了!!对了,最好向厂家要耐高温垫片,一般的不行!!这是一定要的,要不让它会经常漏汽!!很麻烦的!!

网友D:
防冻业一开始可用酒精加水配制,以后就可以只用清水就行了!!!

网友E:
测量准确度是多少??

网友D:
这个就不好说了,我以前用的是以吨做单位的,小数点后两位有效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