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转子流量计的检定

楼主(2006-11-10):
玻璃转子流量计的检定

检定运用于新制的、使用中的和修理后的玻璃转子流量计(以下简称流量计)的检定.技术要求。(1) 安装前应将流量计运输保护用的顶杆、填充物等取出.(2) 流量计应垂直安装在无振动的管道上,不允许有明显的倾斜。(3 ) 流量计入口接头应是同它的锥管小端相连.(4 ) 安装流量计时,要确实固定好连接流量计的管件,不应使玻璃管产生应力.(5)  检定介质要清洁,必要时在流量计上游安装过滤器.(6 ) 安装在管路上的流量计需要进行清洗时,可装上清洗管路.(7)检定气体流量计时,应在流量计进口附近安装温度计和压力计.温度计的最小分度值应不超过0. 2℃,压力计的测量精度应在±1%以内.(8 ) 流量标准装置必须定期检定,并附有检定证书.(9)  可以选用动态或静态流量计标准装置,流量标准装置的精度至少应为流量计允许误差的1/2.(10 ) 对示值易受液体粘度变化影响的流量计,应尽可能地在流量计实际工作条件下进行检定.(11)  流量计标牌上应标出制造广厂名(或厂标),流量计的名称、型号、出厂编号和制造日期;锥管上(或证书上)应标出刻度介质和介质的温度、压力。( 12 ) 流量计的读数刻线应清晰.流量计的刻度应表明是百分刻度或流量刻度.流量计的刻度流量Q1,对液体,一般应是温度为20℃下的流量;对气体,应是标准状态(温度为20℃,大气压力为1.01325×105Pa)下的流量。( 13)  检定系统应有良好的密封性,保证不泄漏。(14 ) 按照技术要求有关条文,检查流量计是否符合技术要求.15  当无介质通过流量计时,转子应处于读数刻线下限之下.( 16)  检定介质为液体时,打开调节阀门,让液体缓慢地流进流量计,冲走管内和流量计内的杂质.然后,将流量调到流量计的上限,并运行一段时间,直到把积存在管路内的气体全部排除为止.17  调整流量,使转子升到检定点.轮子的读数位置应正确.(18  )检定过程中,转子的波动(在恒定流量下位置的上下波动)允许值应符合下表规定.(19 ) 流量计至少检五点,每点检两次.对带有导杆的流量计应作上、下行程的流量检定.(20)  流量计可采用容积法、称量法、比较法进行检定.( 20)容积法:本方法适用于低粘度液体和气体流量计的检定.对液体:液体以一定的流量通过流量计流入工作量器,测出流入工作量器的液体体积、温度和流入时间,计算出流量计在刻度状态下的实际流量Q(m3/h)。对气体:气体从流量标准装置中排出,并经过流量计.测出排出气体的体积、排出时间,以及装置内和流量计前面的气体压力、温度.计算出流量计在刻度状态下的实际流量Q(m3/h)。比较法: 比较法是以标准流量计为标准和流量计进行比较.对液体:标准流量计和流量计应为同类型、同规格。检定方法是将其串联起来,分别读取标准流量计和流量计的刻度流量.对气体:把流量计装在标准流量计的下游,分别测出标准流量计和流量计进口处的压力温度.然后,计算出流量计在刻度状态下的实际流量Q(m3/h)。

在满足下列条件时,可认为流量计合格.每个检定点两次检定值的变差不超出允许误差的1/2.流量计的示值误差  应不超出流量计的允许误差  .

     武汉仪器仪表-吴欣民
     027-62411040,027-82429843
     E-mail:zpzgwd@126.com

     http://zpzgwd.blog.bokee.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