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伦茨4KW

楼主(2006-11-10):
现有一台伦茨4KW边频器,一开机就显示OC2,复位后一切正常。说明书说电机短路故障,但不接电机也出现,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你查一下驱动的贴片电容。

网友B(2007-01-06):
现有一台伦茨11KW边频器,一开机就显示OC2,复位后一切正常。我换了变频器它还出现,说明书说电机短路故障,但不接电机也出现,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