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11-10):
求助
  我现在要用一个三菱的伺服马达做送料使用,但是由于材料和速度的原因导致送料的准确度不够,所以现在想在原有基础上在加装一个编码器,采用闭环系统控制,我要怎么做呢!这样做可以改善原来的送料准确度么!
请那位大虾帮帮忙,   Edison7001@hotmail.com

网友A:
单独安装一个测量轮,轮压在材料上,至于用弹簧压紧还是用气缸压紧看你的具体情况,在轮上装编码器。
可以改善

网友B:
你送的料是什么料?是连续板材?线材?还是非连续的料?

楼主:
TO:老宋
  我送的是连续板材的,现在我加了编码器但是效果不是很好,可能是编码器没有做好,现在我的编码器只起到了显示数据作用,并起不到比对和补给作用,我现在想作成闭环系统让材料上的编码器测量的实际距离和伺服马达运转出的距离进行比对,自动补给,这样做可以吗!要怎么做呢!谢谢!

网友C:
能否理解成实测位置为A,电机的编码器位置为B,你希望电机实际位置为A?
也就是希望电机在动态修正偏差(A-B)?
如果是这样,我们的MC302X用ADDDAC或虚拟轴指令,很容易解决你的问题.版主的GALIL或老宋的PMAC应该也有类似的解决办法.
我们的MC302X你可到trio.gkzhan.com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