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CC添加画面

楼主(2006-11-10):
我的WINCC V6.0 SP3的版本的.我怎样添加图片到画面上啊,或者有自己的画片做为背景!再次先谢过了!!!

网友A:
很简单的,在对象选项板中智能对象有个图形对象  双击到画面上 然后有个提示框你就可以把项目中的.BMP格式的图片放在画面中了.

网友B:
在WINCC中有一个控件,可以直接添加图片,这个控件我下去看看后给你回信息

网友C:
一楼的对,顶一下

网友D(2010-11-14):
wincc6.0对象选项板中无应用程序窗口,画面窗口选项。如何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