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相电如何变三相电

楼主(2006-11-10):
请问修变频器没有三相电如何用单相电转换

网友A:
大多用单相就可以,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61843有讲

网友B:
你可以用一个220/380V的变压器就可以办到。

网友C:
单相整流后再逆变成三相

网友D:
用两相220V输入三相380V输出的变压器就行了

网友E:
用逆变器本身就是一个干扰源,拿来给变频器供电不太理想!

网友F:
买一台汽油发电机,几千瓦的,现在很便宜1000余元。

网友G(2009-05-06):
我公司销售单相220V输入变三相380V输出ACT电源有需要请拨打电话:010-68685747手机:13520798761

网友H:
二楼说的有道理,修变频器单相输入就可以。

网友I:
可以直接使用AC220V单相电源不接负载调试,如果要接负载必须采用变压器接单相AC380V电源,还需要把变频器内相关参数设置为输入缺相不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