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Schneider)PLC
高手:140-CRA-93X-00通电后无任何指示灯相应?

楼主(2006-11-10):
140-CRA-93X-00通电后无任何指示灯相应?但是该扩展插箱的其他IO模块正常(包括电源模块),拨码保证正确、同轴电缆连接方式也正确。请高手指示!急!

网友A:
一个灯也不亮?就是连Ready灯也不亮吗?根本没有通过上电自检,换一个CRA,如果换过之后能正常,那么多半是模块的问题,如果换过之后仍然是这种状态,那么换一个槽位看一下,是不是没有从背板总线上获得电源。用CONCEPT的EXECLODER上载信息看一下错误码!

网友B(2008-03-18):
可以肯定是模块坏了,只有换一块了。我这儿都修了好多块这种故障的模块了。QQ:595734964

网友C:
有可能是拨码开关设置的不对啊

网友D:
通讯线出问题也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