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层电梯的奇怪故障

楼主(2006-11-10):
我公司有一台五层的货梯,用三菱FX2N的PLC控制,用电阻减速。最近的一段时间中常出现
一个故障,到第四层时,电梯里可以听到隆隆的声音,但是不怎么大声,然后就是电梯不平层。不知是什么故障。请高手出马。。。。谢了。

网友A(2006-12-12):
   估计机械故障!我猜是什么部件变形了!才产生的声音!

网友B:
检查一下减速电路.

楼主:
查到问题了,是一个接触器的触点接触不良

网友B(2008-07-11):
应该是减速电路的故障。

网友C(2008-11-04):
二级减速电阻取掉让速度完全降下来

网友D:
电梯平层与不平层主要查一下,平层开关是不是不在原来位置。

网友E:
   我猜是慢速接触器接触不良然后保护!

网友F(2010-06-07):
看是否有规律 估计是机械故障 某个部变形 磨损 轻微卡 阻

网友G(2010-09-23):
我公司现有一台日立电梯,近来经常发生电梯无操作电源故障,而且维修人员找不到原因,把总电源拉下休息再合故障解除,一些时日故障重来,让人困扰。本人查过各门锁开关没有问题,在此请教各位,为谢!

网友D:
不平层主要是平层感应器响声应该是机器部分,查查减速机

网友H(2011-02-11):
请教一份电梯电路图,谁有啊,能给发一个吗,498379500@qq,com

网友I(2011-04-03):
平时常常做保养工作,定时检测电梯的动态性能,开关箱内部接点检查。

网友J(2012-01-19):
用plc控制的吗?查一下plc供电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