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 请教数据采集卡和多媒体定时器的问题

楼主(2006-11-10):
   我做的一个数据采集系统,软件程序是用VB编的,用到了研华数据采集卡818L。采集模拟量使用软件方式.因为多媒体定时器精度比较高,调用了WINDOWS API里的一个多媒体定时器,代替TIMER定时器。在定时器的回调函数里,我使用了模拟量输入函数DRV_MAIVoltageIn,来进行数据采集。我在VB调试过程中,程序运行没有问题,可以正常调用adsapi32.dll提供的函数,如DRV_MAIVoltageIn函数。但是我把工程生成可执行程序或者打包之后,运行到调用DRV_MAIVoltageIn函数时就会出错,程序自动终止。
   是不是多媒体定时器里不能调用adsapi32.dll提供的所有函数?我试了一下,在多媒体定时器里调用DRV_GetAddress时就会出错了。
   请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