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给大家说一个故障的处理过程 关于地磅的

楼主(2006-11-11):
我们的地磅 出现了 严重的 数据波动 范围很多 空磅的时候 数据波动达到了 200左右 而且跳动,没有什么规律,一开始是怀疑 传感器有怀的,根据厂家工程师的建议 我们吧 8个传感器的 接线 依次拆下,然后分别安装 然而 数据还是波动 ,没有办法 询问厂家 说有可能 是 打印机的 问题 我们的检测经过数量指示后进入微机 直接连打印 果然把打印关了之后 就好了 ,是因为 打印机 里面的 线路出现了 问题 产生 的电磁影响了 承重信号 的正常 传输 。因为这个是很小的 mv信号 所以不能干扰。更换了 打印机 恢复正常。
写的不好 给大家做参考

网友A:
经验值得借鉴。

网友B:
打印机??学习了.

网友C:
太神奇了

网友D:
干扰如此厉害!

网友E:
其实是电源之间的干扰,我碰多了,只要把打印机接地就可以了!最常见的就是KX-1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