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模拟量

楼主(2006-11-11):
  请教名位高手,我有一台CP1H带4路模拟量输入两路模拟量输出的PLC,现想输入一个4-20mA信号,与设定值比较后输出一个开头量。不知道怎么编程用哪 一个命令,请指教!!??谢谢

网友A:
你说的我有点不明白,麻烦说详细一些。

网友B:
用比较指令,根据应用的实际要求再加以选择。有区间比较,值比较等等。做过很多了。有需要联系我。我在佛山南海。
nhtcg@163.com.

网友C:
楼上说的没错!

网友D:
从以下方面下手:
1、CP1H编程软件中内建AD设置。(电压电流信号两种;数据转换大小有6000和12000两种:)
2、其它的就不用说了吧!

网友D:
少说了一样,电压电流信号的DIP开关也要调整。

网友E:
高手啊!谢谢赐教!

网友F:
惭愧,模拟量的东西还么有搞懂,看来要加强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