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变频器 故障

楼主(2006-11-11):
硬件:ABB   ACS800-04-0400  加提升软件    拖动200KW  6极变频电机   编码器速度反馈
用途:港口机械  提升机构
故障现象:速度开环 运行正常;
          在空载和轻载(30%)时闭环运行正常;
          同样负载闭环下降时正常,上升时出现以下现象
          速度闭环 在负载相同时(大于30%)与开环比较 电流加倍  但没有达到电流限定值
问题:请问  可能引起此故障现象的原因?

网友A:
800系列的变频器呀,我只用过143、400、510、550、600系列的,没有用800系列的,帮你顶一个~!

网友B:
闭环电流很可能加大这点你要注意,我认为你要检查一下电机参数是否正常,包括绝缘情况,然后再作一下辨识,我遇到过类似应用现象.

网友C:
检查ENCODER,ENCODER坏的可能性最大.

楼主:
大松:电机绝缘6M    500V,做过多次的标准自学习(脱开负载,自学习运行),请问您遇到这个问题最终是怎么解决的?    谢谢

楼主:
王小四:  我也怀疑过编码器以及编码器接入模块(RPBA-0A),更换这两个硬件后故障依旧.   谢谢!

网友D:
编码器器电缆长吗,编码器信号怎么样,屏蔽要做好.最好用DRIVE WINDOW,看看编码器信号,ABB 变频加编码器就这德性,ABB多传动我试过投编码器时,电流满了,也没力,不要编码器时,力就大多了.

网友E:
报'负载过大'或类似的故障吗?

楼主:
还没有达到我设定的故障阀值(200%额定电机电流),所以没有报故障,只是电流明显不正常

网友F:
 王小四: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11-13 8:57:00
    检查ENCODER,ENCODER坏的可能性最大.

同意王小四的看法,我认为有两种可能:
1、给定速度振荡,可能性小,因为开环时正常。
2、反馈不正常,导致变频器来回自动调节电机的速度和力矩,所以电流波动大。用开环时不检测电机的速度。

欢迎大家到QQ群13481299进行ABB变频器的技术交流!

网友G:
ACS800具有DTC功能,如果使用编码器,则变频器使用编码器的速度或位置量作为参考值,如果没有的话,则通过DTC算出相关值。用户需要评估现场是否需要加上编码器,一般负载不需要达到很高的控制精度,不需要加编码器。(带DTC模式的变频器控制精度可以达到 3%,加上编码器 可以达到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