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Twin Line TLC63x伺服驱动

楼主(2006-11-11):
请问:
Telemecanique运动控制产品Twin Line TLC63x伺服驱动器除了能和施耐德Telemecanique触摸屏连接,还能和其它触摸屏连接吗??

楼主(2006-12-20):
经过测试,WeinView触摸屏完全支持Twin Line TLC63x伺服驱动器.
现应用于大型印票机中..

网友A(2009-11-29):
请问楼主是通过TLC6自身的集成RS232通讯接口,还是另加了通讯模块来实现触摸屏和TwinLine之间的通讯?或者说有哪位仁兄知道TLC6自身集成的RS232通讯接口能否作为odbus RTU通讯从站与人机界面直接进行通讯,还请不吝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