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510风机型恒压供水PID的调试参数

楼主(2006-11-11):
本人有一台ABB510风机型变频器,压力变送器电流型4-20MA一只,但不知道怎么调试参数,特别是PID的部分不是很清楚,望各位大虾多多指点指点,小第不胜感激,希望有ABB的高手指点,小弟的号码是13482555091,上海的,我可以回复。
要求:3公斤恒压供水,水管网。

楼主:
是0---10公斤的压力变送器

网友A(2009-05-03):
9902 6

网友B(2013-03-25):
其他参数怎么设置??我的abb510恒压供水,楼宇加压用

网友C:
手册上是这样说明参数设置的,然后需要提醒的是你设定为3KG,需要换算成4-20mA的数值设定到变频器里面去,根据你压力传感器的量程来计算。假如是0-10KG对应4-20mA,就是8.8mA.

网友D:
不能回复,怎么老说回复信息不完整呀?

网友D:
ABB510主要PID参数表

恒压控制参数设置(用户参数组1):

代号

参数

备注

99组配置ABB400起动参数,输入电机数据

0=ENGLISH

6=PID  CONTROL

PID控制宏

380V

电机额定电压

电机额定电流

电机额定频率

电机额定转速

电机额定功率

网友D:
10组配置起动、停止、方向指今输入并选择控制区(EXT1、EXT2) 1001 0=NOT SEL 不使EXT1 1002 1=DI1 使用EXT2 1003 1=FORWARD 正转(如水泵反转可改为2=REVERSE)

网友D:
11组配置给定选择

2=REF2%

使用百分数给定

7=EXT2

使用EXT2

0=KEYPAD

键盘

0Hz

50HZ

PID

0%

100%

12组恒速选择

0=NOT SEL

恒速无效

网友D:
13组摸拟输入

20%

电流型4-20mA,1304设为20%1305设为100%

100%

1S

14组继电器输出

8=SUPRV1 OVER

10= SUPRV2 OVER

30= PID SLEEP

0.5-30

此为加泵闭合延时,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0.2

此为加泵断开延时,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0.5

此为减泵闭合延时,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0.2

此为减泵断开延时,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0.2

此为睡眠延时闭合,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0.2

此为睡眠断开延时,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网友D:
那个继电器输出可用于加减泵,如果不需要,就可以略过

网友D:
15组摸拟输出

16组系统控制

0=NOT SEL

允许运行

1=OPEN

参数可修改

键盘复位

网友D:
20组限幅与保护

变频器最大输出电流

1=ENABLE

允许

1=ENABLETIME

允许

25HZ

最小输出频率

50HZ

最大输出频率

21组起动/停止

1=COAST

0=OFF

禁止启动无效

22组加减速时间与加减速曲线

5秒以上

现场确定(PID调节时,用处不大)

5秒以上

现场确定(PID调节时,用处不大)

网友D:
30组故障管理

0= NOT SEL

AI故障

1=FAULT

控制盘丢失

0=NOT SEL

外部故障1

0= NOT SEL

外部故障2

1=FAULT

电机过热保护

500S

70%

1=FAULT

堵转功能

20~25Hz

20S

0=NOT SEL

欠载功能

31组自动复位

1=ENABLE

1=ENABLE

1=ENABLE

1=ENABLE

1=ENABLE

32组监控器

49.7

49.9

监控压力实际值

给定值+3%

给定值+3.6%

34组过程变量

显示过程变量

4=%

40PID控制

 01~10

增益

1~5s

积分时间,看现场需要

1s

微分时间,看现场需要

2s

微分滤波

0=NO

0%

100%

内部给定选择

给定值

1=ACT1

2=AI1

模拟量输入2为反馈

60-400%

根据压力表的满量程设定

睡眠选择

25~46HZ

睡眠频率

30~60S

睡眠延时

1~20%

睡眠唤醒差值

2S

唤醒延时

选择第一组PID参数40

网友E: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E:
不好意思 !怨我,没看日期!

网友F:
很好,学到了知识,尽管过期问题,但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