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连不上s7300?

楼主(2006-11-11):
pc机通过自制电缆接pc适配器的rs232口,适配器的mpi口接s7300的mpi口,自制电缆的线序:1-1,2-3,3-2,4-6,5-5,6-4,7-8,8-7,9未接。从step7中连接s7300,显示无法找到硬件。请问是我的线序有问题吗?

网友A:
你需要的是串口延长线,不是232电缆.
只需线号对接就行了.即1-1,2-2,3-3,4-4,5-5,6-6,7-7,8-8,9-9.

网友B:
楼上的错,搂住的对。其实只联结2-3,3-2,5-5,6-4短接,7-8短接,即可。适配器说明说上有联结方式。你再看看接口设置,和波特率。

网友C:
可能是端口设置不正确,

楼主:
的确是pg/pc interface设置有问题,现已解决,非常感谢诸位同修的帮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