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M138-1模块通讯

楼主(2006-11-11):
  运行环境:上位机安装了CP5611卡,step7环境;主站采用CPU313C-2DP,从站采用IM138-1模块。
    通过step7中的检索,能够找到主站和从站。
    硬件组态包括完毕:CPU313C-2DP主站IO为,I:124~125,Q:126~127;IM138-1的IO为,I:0~1,Q:0~1;
    把该硬件组态信息下载到主站。

    请问:我如何能把信息发送到从站,并从从站读取信息?
    如果通过step7中的编程,如何对应主站和从站的IO?

网友A:
组态及程序信息下载到主站PLC就可以,对于从站一般只需要设置总线地址及模块与组态的一致就可以,对于变频器一类的需要设置通讯参数;对于从站的IO地址是在组态时分配的。查看硬件组态就知道

楼主:
大侠能否说的清楚一些,我不太清楚step7中的程序怎么编写的?对I和Q是怎么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