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11-11):
我公司生产的设备中需要温控仪.控制要求:被控物体是铁的容器,外表面热风加热,在铁的容器里装一热传感器,外表面也有温度传感器.由于容器很厚,在表面加热过程中.里外受热不均匀.且外表面不能超过一定的温度,当里面也温度传感器升高时,外面温度控制器降低控制温度,里外温差要实时控制.使里外温度达到一致的要求,该如何解决

网友A(2006-12-30):
厦门宇电技术部初步方案:3支温度传感器,一支传感器放在容器内连接一台宇电仪表通过控制风门来控制容器内温度。其他两只,一只内,一只外,接一台宇电仪表,控制风门来控制内外温差。容器外壁的传感器带上限报警,当温度过高时报警并关闭风门。由于资料不全。如需要详细技术支持,请直接与宇电技术部联系,提供更详细的数据资料和工艺流程。免费技术服务热线:800 858 0995,分机:213/212/360/358/357 传真0592-5700235-213

网友B:
“双层罐的内外温度控制”,原理是采用两冲量串级PID控制:下面是程序清单、原理示意图、接线图。

  双层罐的温度控制

  本例程中控制的最终目的是使内罐温度达到目标值。
   为了控制内层温度,选择夹套温度作为副参数。通过夹套温度的较大变化,使内层温度尽量接近目标值并稳定下来。这种串级控制方法与普通的单参数反馈控制方法相比,其控制精度可提高1倍以上。

LD     X0       取内罐温度信号X0
LD     X1       取夹套温度信号X1
CSC    0        串级PID模块CSC0
ST     Y2       输出控制信号
END             结束

有不清楚的问题请联系:北京格锐恒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孙工
www.greatelec.com
great@greatelec.com

网友B:
还有"双层罐温度控制”仿真软件 北京格锐恒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孙工 0451-84270210 www.greatelec.com great@greatele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