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爱人啊,你在哪

楼主(2006-11-11):
请教各位前辈、大虾:
    一台新买回来的变频器,如何对它进行性能测试?

网友A:
通电不炸,能把电机带转为正常

网友B:
楼上强人

楼主:你想要检测什么性能

网友C:
先找说明书,看看哪里不明白再来!

网友D:
1.先用力摇动变频器N下,听内部是否有异响,如果有就马上联系厂家换货!
2.上输入电,输出不接,用出厂参数测试25HZ、50HZ输出电压、母线电压、DC24伏是否正常,风扇是否转动;
3、带电机空载启动,看电机是否平稳加速到设定速度,再测试以上数据及输出电流,运行半小时观察电机温度及变频器温度;
4、带载启动主要观察启动过程电流的变化,是否在额定范围内。

以上完成后变频器基本可用,如果要测变频器的极限参数,就要到实验室测了

网友E:
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一台电机一
试就OK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