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压缸定位控制

楼主(2006-11-11):
一个149mm的油缸,如不采用比例阀开展,如何做到精确定位控制,定位精度要求达到0.5m。最大动作时间不超过8S,最好该方案的成本控制在3W

网友A:
你的精度应该是0.5MM吧~~还有你那个149MM是油缸的长度还是直径?
我做过的一对液压缸行程是700,分为快进与工进,工进时速度为3.2CM/S,重复精度为0.03MM,未用比例阀之类器件~~一个系统做下来两万多一点(不含油缸).
建议你说清楚应用的场合~~这样大伙儿才好跟你想办法

网友B:
你这个问题很好解决,据我所知,北京亿美博公司的数字油缸就能解决你的所有问题,水平比你要求的还好,就看他们是否愿意将数字缸用在这种低附加值的产品身上了

楼主:
我的要求是一个行程为149毫米的油缸,可以定位在任何位置,定位精度为0.5毫米,而且对液压系统的油液清洁度要求不是很高,NAS 9级就可以了,这个课题在国内前景很大.成本控制在5万以内.

网友B:
 TO xjk2001先生:
请你直接跟北京亿美博公司联系(010-63331966),你的所有要求都能满足,包括控制系统在内,这种油缸是任意位置多点定位(可定几十个位置)和任意速度调节,油液精度9-11级即可,控制系统是智能傻瓜式的,即装即用。至于价钱,你可以跟他们商量,如果项目有前景,将来用量大,我想他们会支持你的。另外,你的油缸直径是多少,这对价格影响较大。

网友C(2009-07-18):
我也需要这种可以任意定位的液压缸,可以做的朋友请联系我,

网友D:
我自己做了套系统    运行速度可调节    定位精度0.5MM没问题,包括动力源     不到5万  有兴趣可联系  QQ:703467249

网友E(2012-03-08):
DeltaMotion 产品无与伦比的独特优势在于除了能够实现普通运动控制器的伺服驱动和变频器驱动定位控制外还可以实现液压系统,气动系统的定位/压力/压强控制,以及实现位置,压力,压强控制之间的完美切换。电控,液压,气动多种驱动形式混合,多轴协调同步控制使得Deltamotion的运动控制产品在业界独树一帜.详情电邮:DELTAMOTION@126.COM   产品 热线:4000700767

美国DELTA运动控制器可以实现精确的闭环位置控制,速度,推力和位置压力或位置推力转换用于电动,液压和气动产品

1.  RMC75(12)

     提供比简单一到两轴控制更多的功能,通过RMCTools软件来设定,调整和诊断

   2.RMC150(28)

     DELTA的多轴控制器可能是业界最灵活通用的运动控制器. RMC150 CPU是最新的控制器,通过RMCTools软件来设定,调整和诊断

   3.RMC100(28)

通过RMCwin 来设定和编程

美国DELTA产品的优势:

· 高性能:同步运动,样条功能,位置压力和位置力控制.提高了产品生产率.

· 通讯功能强: Ethernet, 串行 RS-232/485, Profibus, 直接 I/O, Modbus Plus.

· 连接各种传感器和变送器

· 快速响应的技术支持.

网友F:
可以自己制作吧,用一个调节阀的定位器,自己改装一下应该就可以实现你想要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