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如何判断测速发电机的好坏?

楼主(2006-11-11):
(无正文)

网友A:
判断测速电机是否有故障比较麻烦,除非电机烧毁这种严重故障。若只是断了一组绕线,它转动时输出的电压用万用表测时也基本稳定且呈线性关系。遇到这种情况只能拆开测速电机耐心地测量每一组绕线。进口测速电机与国产的有比较大的差别。进口的多为四极电机,且体积很小,绕线也非常小,极易断。

网友B:
电桥测量,数字表好的也凑和

楼主:
谢谢两位!如何区分交,直流测速发电机。一台测速发电机,四根引出线,分成两组,每组直流电阻500欧左右,只用了一组,问是如何测速的。

网友C:
电磁调速电机,它的发电机输出的电压是多少V之间,还有直电流电机(他历)的又是多少V

网友D:
我是北京柏艾斯科技有限公司的业务员郑方远我们是生产电量变送器传感器的,其中包括:电流,电压,功率,频率,漏电流,功率因数变送器,及电流电压传感器等产品,便于对电参数进行监测,采集,转换,输出DC4-20MA ,DC0-5V等标准信号,在开关柜,变频调速柜,电力,冶金,矿产,传动,机械,电力机车,UPS,智能楼宇,机房监控,水处理等方面有较大的应用空间,且体积小,便于安装等优点。如果您有需要请与我联系,如果您需要样本请发邮件或至电于我
联系:郑方远 联系电话:010-89494925
邮箱:zfy125125@sina.com QQ;398633610
谢谢

网友D:
可以通过电量变送器在线监测

楼主:
一台测速发电机,四根引出线,分成两组,每组直流电阻500欧左右,只用了一组,问是如何测速的。

楼主:
一台测速发电机,四根引出线,分成两组,每组直流电阻500欧左右,只用了一组,问是如何测速的

网友E:
我也遇过一次测速发电机引发的故障!当电机转速在500R/MIN以上的时候电机有极大的震动好象要散架了一样.轴承都换了.最后换到测速发电机时问题解决了!
还请高手能说一个简单的检测方法!

网友F:
测速发电机的绕组,就那么几圈,测一下阻值。如果有很大的震动,要看速度表能不能稳在一个位置,在判断是轴承,还是线包,还是测速发电机。

网友G:
说说具体的情况,不要问得没有针对性,要介绍一下工况,和现在遇到的问题。

网友G:
如果不是发电机的测速器,完全可以让他转起来,你看看他有没有输出,这个大概就是最简单的测试方法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发电机的轴承断了,造成没有输出,谢谢大家!

网友G:
只要问题解决了就好!

网友H(2008-12-19):
请先生们教我,该如何诊断汽车交流发电机的好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