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按钮同时实现两种控制方式怎么解决?

楼主(2006-11-11):
请教各位高手一个问题,有两个按扭,一个转换开关,转换开关分别可以在工频和变频模式,而两个按扭可以分别控制两种模式的起停,控制回路应该怎么样?
   望解答,谢谢!!

网友A:
不支持。楼主的题你看清了吗

网友A:
还有你这样接线很容易把变频器烧坏,没有变频器控制联锁,应该加多2个中继

网友B:
下面引用由闪电2在 2006-11-12 13:44:00 发表的内容:
  还有你这样接线很容易把变频器烧坏,没有变频器控制联锁,应该加多2个中继
--------------------------------------------------------------------------------------------
我是说画得简单的嘛,当然不能直接去用的.
如果楼主有什么控制要求说出来才可以画上去...

楼主:
谢谢各位帮忙,按钮就是普通的那种,不是联动的,别的没有什么要求,还有,控制联锁怎么用啊,刚接触这个,比较菜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