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TEP7中PID BF块是否需要授权

楼主(2006-11-11):
请问各位 STEP7中PID BF块是否需要授权,可不可以直接用?效果如何?PV CV SV 是不是需要转换为0-1还是0-100的浮点数?还是0-27468?谢谢帮忙.还有P值大概都设多少,I值大概都设多少ms?

楼主:
没人理我

网友A:
因为你的问题模糊不清,所以没有人回答你。
首先,你没有说明你的PLC型号。
第二,P,I等参数是根据你所处控制状态自行调整的,你连你控制什么都没有说清楚,谁敢说个大概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