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两只单刀开关究竟能否控制一只灯???

楼主(2006-11-11):
我在生活中偶然碰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两只单刀开关和导线若干究竟能否控制一个灯?条件是:一,有两个单刀开关K1或K2都能独立控制灯L。二,无论K1处于什么状态,K2都能控制灯L。三,无论K2处于什么状态,K1都能控制等L。有合理的方案请参与,谢谢![/b]

网友A:
很简单的电路啊,初中课本上都有,很容易想出来的

网友B:
那可能吗

网友A:
怎么发不了图片阿

网友A:
零线,火线各接一个单刀双置开关,开关分别接两根并联导线的两端

网友C:
有一个要求是,这个开关要有3个接线柱,1是公共接线柱,不是1与2通就是1与3通,

网友A:
单刀双置开关是有三个接线柱阿

网友D:
这也是题目?
是给幼儿园小朋友准备的吧!

楼主:
不是那么简单,单刀开关就普通的就两个接线柱啊,有两个单刀开关。

网友E:
单刀双投开关,你只能选择这种。
另外把眼光放开点嘛,不一定非要选择刀开关嘛,选择民用按钮开关不更好吗。

网友F:
不是很明白

网友G(2007-01-15):
眼光放开点嘛,不一定非要选择刀开关嘛,选择1开1闭按钮开关不更好吗。

网友H(2007-05-04):
我们不知道你要问的到底是个怎样的问题!太那个了吧》》》》》》<<<<<<

网友I:
事实上你可以用两只双控开关就可以解决的!有必要用双投刀开关吗?

网友J:
百度搜索N个开关控制一个灯。

网友K:
这种开关要单刀双掷,三个接头,商店里称"双控开关",
没有双控开关是没法实现的,我家装潢时,到店里一问,
果然分单控与双控,价格几乎一样

网友L:
引用 唐勇:
事实上你可以用两只双控开关就可以解决的!有必要用双投刀开关吗?
如果不用双控和单刀双掷,那种普通的单刀开关我是做不出来的.